三菱A172SENC是什么模块??

楼主(2011-10-23):
如题
本公司机械手就用这种模块,是A系列的.模块写着A172SENC,旁边有PX0 到PXF 和PX10 到PX1F
我查看PLC程式,程式里根本没有这样的点,不知道是怎样定义的???
谁了解帮忙讲解下?????

楼主:
没人学过吗?
工控组态

网友A(2012-07-30):
我只知道这是定位模块,也想知道使用方法、怎样编程、改点?

网友B:
这个是A系列运动控制器的高速输入模板,可接收高速的信号。

网友C:
定位模块 我们公司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