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KW的除尘风机,可以直接启动吗?

楼主(2011-10-23):
一台滤筒式除尘风机,功率18.5KW,根据除尘风机的工艺,可以直接启动吗?现在变压器容量没有问题。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空开稍微配大点,不要频繁的启动,一小时尽量控制在3次以内

网友C:
如果供电系统就一台设备是可以的,多台的话理论上就要降压启动了!建议做降压启动,成本不会增加太多的

网友D:
最好做降压起动

网友E:
只要电网容量允许多大的电机都可以直接起动。

网友F:
没问题,放心搞。

网友G:
全面一点好,采用降压启动吧。

网友H:
还是安装一个星三角启动,比较好。

网友I:
原则上超过14KW的要降压启动,实际上20KW的都可以直接启动,但是不可以频繁启动

网友J:
最好不要, 星三角启动吧,也不是很难接

网友K:
建议做降压启动直接启动对电网影响好大

网友L:
只要电网容量允许就可以的

网友M:
当然可以!如果变压器的容量相对于整个企业的用电负荷来说有较大的用电余量,并且风机不是频繁起动的工作状态的话,完全可以直接起动。省却星三角起动,故障率也会下降不少,最好的办法是对电机的过载电流不能设定太大,并且要选择合适容量的空气开关。
绿色的微笑

网友N:
风泵类惯性负载不建议直接启动。

网友O:
当然可以,55千瓦的也有直接启动的

网友P:
要注意风的阻力也很大的,要考虑 电机和叶轮怎么连接

网友Q:
没问题,我们这活塞空压机22KW还是名牌的厂家配的就是直接启动,只要不是频繁启动就没问题

网友R:
没问题,我的30KW的照样直接启动,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S:
貌似意见不太一致啊

楼主:
是啊,现在电机和叶轮是联轴器连接的。不知道这样的风机可以直接启动吗?

网友T:
不可以的

网友U:
30KW 左右的空压机我都直接启动了
嘿嘿,用了两年多了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你那18。5的更是没问题了

网友V:
做为维护方面考虑。要作降压起动!必竟电动机的起动电流是运转电流的2-4倍!

楼主:
意见还是不一致的,不知道直接启动到底可以不可以呢?

网友W:
不要超过电网容量的百分之十,频繁启动不要超过百分之十五。

网友X:
要看看负载,分机没有问题,水泵稍差,机械就不要直接启动,避免电流过大

网友Y:
可以直接启动,不过空开的容量要上当加大,否则很容易跳闸,同时对于接触器的容量也要增大,否则触点很容易坏的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Z:
容量可以的话就行
,我们有的工程厂家要求30KW电机都直接启动

楼主:
现在是这样的,共2台18.5KW的风机,程序设定好了,是单台启动的,一台启动完毕后,另一台再启动,总断路器我选择的100A的,总断路器后面每一个风机我又加了个60A的空开,这样可以吗,这个60A空开会不会跳闸呢?

楼主:
这个风机直接启动,我配个100A的电流表可以吗?

楼主:
我是直接从100A的总开关上引出线,直接接到接触器上呢?还是说这2个风机单独再配个60A的空开呢,60A的会不会太小?

网友AA:
完全可以我们22的都直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