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得USB驱动问题

楼主(2011-10-23):
以前使用正常,这几天用数据线连接Cp1h,叫我安装驱动,电脑里有直接选,2000_Xp文件夹下的inf文件夹,竟然提示找不到。把原来备份的又网上下了几个都不行,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各位大侠有遇到过这问题的没?

网友A:
曾经有过。要先PLC加电,然后联USB线,待电脑认USB后,再打开CX-P编程软件。
不能先打开CX-P,再插USB,电脑会不认.

网友B:
这个一般我建议你要重新安装系统,表示软件出错了,就算卸载软件估计机率不大,我之前也遇过,从另一台取过来却是不能用,卸载了也没有用,重新安装就正常了,omron客服说是注册表出错

网友C:
有时需要关一下机,再重新安装一下驱动就好了。当然,PLC本身也有问题。有过同时买的三个PLC,二个可以用一个不可以用的。这个本身和厂商也有一定的关系。抽中奖了那就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D:
在往上重新下载一个也许可以
创造美好未来……

楼主:
换个plc就把驱动装上了,还是自动安装的,谢谢大家

网友E:
换了线了?USB 的传送速度快,但是不稳定,电脑有时会自动重新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