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3):
     今天朋友问我他们公司的户外变压器电压可以调吗,说公司电压超过了410V了。这个问题我真没有遇到过。希望大家帮我解答一下。
变压器如下图所示。如果可以调的话,怎样调??

网友A:
这个一般是不能调的,高压危险,切勿自己动手,如有问题联系供电局。再说如果三相电压都是410V对设备不会有太大影响,在可以承受得范围以内。
  • 下载积分:+3(百度) 热心助人 高压我看到就怕 ..
  • 温岭市正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057679726

网友B:
    可以调。但要专业人士,上面有个键的,很好找的、有四个档

网友C:
    变压器电压是可以调 上面有个转换开关,也非什么专业人员,但要注意安全

网友D:
    这个很简单,有三个档,10500v,10000v,9500v,打开变压器上那盖子,提起那个钥匙扣,把它旋到10000v档,如果电压还高就旋到10500v档,注意的是:要停电操作,旋开关要到位,使之接触好,以免打火烧变压器。

网友E:
    4楼说的对,1   一定要停高压才能操作,2档位一定要打到位。我听说过档位没打到位,结果档位开关打火把变压器炸了。
    學無止境

网友F:
    410V是空载吗,带负载就会降的,我这里现在晚上没有用电都是410以上,正常上班就只有380多一点

网友G:
    要停电操作,旋开关要到位,但要专业否则会危险,高压嘛!!!

网友H:
    有的变压器是在带调压开关的。但是要在空载或者断电情况下进行调压的。
    而有的变压器则无此功能。看变压器铭牌就知道了。

网友I:
    引用楼主百度于2011-10-23 21:06发表的 小工厂里面的供电变压器电压可以调吗???? :
         今天朋友问我他们公司的户外变压器电压可以调吗,说公司电压超过了410V了。这个问题我真没有遇到过。希望大家帮我解答一下。
    变压器如下图所示。如果可以调的话,怎样调??

    这个可以调的, 可能是你们公司用电少吧, 你把电停了, 高压部分要把跌落式高压保险管取下,(还要把配电盘里的电容柜里开关,及进线柜的手车开关,断开后并摇出手车开关 )经过一定的时间后,用高压电笔测试高压及低压是否有电后,带好安全带,及做好三相接地短路工作后,在中间有一个象小电铃的样子把罗丝取下,里面有几格,你打到最低格,这样他的电压输出约在390伏。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3(百度) 优秀文章

网友I:
引用 网友F:
    410V是空载吗,带负载就会降的,我这里现在晚上没有用电都是410以上,正常上班就只有380多一点

    你们是负载大,空载时容易烧灯泡等其它对电压要求高的东西

网友J:
    可以调的
    将高压可靠断电后,将调压档位开关调到10500档位上。(一般都在10000上)
    要注意的是:调压档位开关因长期不用,接触表面有时氧化,造成接触不良,烧坏变压器。正确的方法是将调压开关反复旋动几次,除去表面氧化层,保证接触良好。
    但如果高电压不是长期的,只是因为电网波动而有时出现,持续不过几天,那就不要调了。

网友K:
其实电压的频率是在变法的,它的频率是50HZ,有时候是410V有的时候只有360v都不一定。所以可以不用去调它

网友L:
9楼说的好。。。。。。

网友M:
变压器都有可以调节的调压开关,一般有3---5档,如果电压高了,可以从原来的位置向下詷,如果电压偏低,可以从原来的位置向高调节。但是正常情况下,只有外线高压无电的情况下,才能调节,并且要用导电棒可靠的接地以保证安全。
绿色的微笑

网友N:
调高压侧分接开关,二次侧的空载电压应为400V,带载以后下降一点。

网友O:
可以调的,把高低压断开就行了。注意安全

网友A:
楼上的很多都说电压可以调,拜托都仔细看看楼主提供的图片,这个变压器可以调?再次提醒楼主注意安全全。

网友P:
9楼讲的精细,透彻。有经验的老电工。

网友Q:
9楼的说得很详细。但是这种操作还是请供电公司吧!工厂不知有没有配接地棒,安全第一啊

网友R:
11楼说的非常好,调试可以调的,但如果长期没动过,动了还是存在一定的危险的,就怕因接触不好而烧坏变压器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S:
应该可以调的,但得有专业人员来操作

网友T:
可以调变压器上面有一个圆形盖子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有三个当

网友U:
这是油浸自冷式变压器,如果有分接头就能调。一般调整都是断电进行。有载调压的很少。

网友V:
变压器是可以调的4 楼调法说得很清楚了,不过我个人认为,不用调,用时有个电压降的,不然负载大了电压会低于380V的,在说你的输电线路多少距离你也没说,这个也要考虑的,我用电就喜欢输出电压高点,用时有个电压 降,对设备和设备输出功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