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的着段程序用Q系列怎么写啊!各位大侠帮帮忙!

楼主(2011-10-23):
这段程序是FX的,要用Q系列把这段程序的意思表达出来怎么写

网友A:
没人回答帮你顶一个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B:
Q系列的在定位模块里面设定好后只需要一个MOV指令就可以搞定

网友C:
Q系列的不挂模块就不能输出,所以你要买了模块装上才可以转换,至于怎么写,取决于你的定位模块型号。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用QD75P1的插在基板的0槽位上怎么写 能举个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