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上传图片或文件

楼主(2011-10-23):
我是新手,发帖时要上传图片等的,但我弄了好久都搞不定,郁闷,请大家指点。

网友A:
我现在也是这个情况,只有在快速回复里左下角才可以发图片和文件。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这种情况是浏览器的问题,我试过360浏览器不行,遨游3不行,最后选择了世界之窗就好了

网友C:
如果发贴的时候没有“浏览”,只有快速回复有“浏览”,可能和浏览器的版本或设置有关系
我试过IE6,IE7,IE8,360浏览器,用默认设置正常。但曾有一个网友用另一种浏览器不行。

网友A:
我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下可以了。用的ie8.以前用的360急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