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2-40A伺服要用多大的保险丝

楼主(2011-10-23):
请帮忙
三菱J2-40A伺服 FX2N 32 MT PLC 要用多大的保险丝

网友A:
谁还用保险丝啊都是用空气开关
用空气开关
那怎么选型 请赐教
常用的有哪个厂家的型号漏、短路保护功能
加用保险丝的好处在空气开关会出现损坏的现像,那不就不起做用了,保险丝坏了就不能通路了
★向高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