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3):
我厂里的小货梯,只是两层的,电机连着直流刹车装置,此刹车装置得电的情况下才会松开电机轴,不得电抱死电机轴,此刹车装置的工作电压为DC80V左右,我把电箱里面的实物图和电机图上传上来,让大伙看看,现在我疑惑的是,这直流80伏电压怎么获取的,我把此电箱里获取80伏直流电压的电路图上来,让大家为我分析分析,这80伏电压是怎么得来的,做工作状态下,我测了A,B两点间的电压为80伏左右,高手们,帮我分析分析,这80伏是怎么来的,原理何在,里面的整流二极管有什么作用?陶瓷电阻该选多大的呢?
    先前的图我画错了,现在我做了说明,各位见谅哈。

网友A:
全波整流后为原电压的0.9倍,半波整流后为原电压的0.45倍。而你的电路又加继流二极管,所以是在80V左右.

网友B:
你画的图一定有错哦,正极流不回负极。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你的电路不通。肯定是整流桥画反了吧,把整流桥的4个2极管调个方向(或者kd2.kd3两个二极管换个方向)就ok。
學無止境

网友D:
这个是个整流电路啊!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E:
二次整流后,电压约在八九十伏吧,

网友F:
KD1,KD2接反了(应该说是画反了)

网友G:
KD1,KD2是稳压管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波整流后为原电压的0.9倍,半波整流后为原电压的0.45倍。而你的电路又加继流二极管,所以是在80V左右.
你没看清楚我前面给的是 110伏交流电,而不是 220伏的,那这80伏到底该怎么计算得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画的图一定有错哦,正极流不回负极。

那应该怎么画?这 80伏又是怎么计算得来的?请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路不通。肯定是整流桥画反了吧,把整流桥的4个2极管调个方向(或者kd2.kd3两个二极管换个方向)就ok。

或许是真的画反了,那这两个整流二极管分别起什么作用呢?这 80伏又是怎么计算得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KD1,KD2是稳压管的吧,

我敢保证是整流是整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个整流电路啊!

这个谁都知道,主要是这两个整流二极分别起什么作用呢?这80伏又是怎么计算得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次整流后,电压约在八九十伏吧,
请注意,我前面给定的是 110伏的交流电,而不是220伏

网友H:
你画的通道有点问题吧,这样的话电流能流过吗?

网友I:
kd1和kd2画反了,kd1是续流管,kd2是在电源断开瞬间的去反电势的二极管。

网友J:
你那个kd2画反了,一个单相桥式,又没有电容,用的啥表量的,工作时110v有多高?量一下。电阻不要也可,kd2续流管。kd1不要。

网友C:
D1 D2方向画反了,D1是整流桥堆的反向电动势保护二极管,D2是续流二极管。110v50HZ交流电整流后不加电容滤波是直流脉动电压,用普通表量的电压是平均电压(110v×0.8=88v)
學無止境

网友K:
二极管将交流变成直流电

网友K:
学习中  很有意思

网友L:
图画错了,桥式整流不加电容滤波约等于输入电压的0.8.110V*0.8=88V左右,KD1KD2方向反了,这2个二极管是续流保护用的,减小反向电动势电压的。

网友M:
楼主你好:桥式整流器不是为电磁铁供电的,只有那2个带散热片的二极管才是给电磁铁整流供电的。你再好好的看看,仔细的检查电器。

楼主:
我现在把图从新做了下说明,那两个整流二极管方向确实画反了,但110x0.9=99,不等于80,这又作何解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 D2方向画反了,D1是整流桥堆的反向电动势保护二极管,D2是续流二极管。110v50HZ交流电整流后不加电容滤波是直流脉动电压,用普通表量的电压是平均电压(110v×0.8=88v)

感觉你说的比较在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好:桥式整流器不是为电磁铁供电的,只有那2个带散热片的二极管才是给电磁铁整流供电的。你再好好的看看,仔细的检查电器。

检查过了,不是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这两个二极管加散热片,有什么作用?它工作电流又不是很大。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没看清楚我前面给的是 110伏交流电,而不是 220伏的,那这80伏到底该怎么计算得来呢?

110V的0.9倍,KD2是一个80V的稳压二极管,通过KD2把整流出来的电压稳定在80V

网友N:
楼主,KD2是一个80V的稳压二极管,你要不信你换个整流管上去试试,电压肯定不稳定,也不止80V,KD1是个整流管

网友O:
我感觉应该只是KD2画反了极性,KD2为刹车线圈续流管。KD1应该为80V稳压管。这样加散热片还说的过去。

网友P:
同意上楼所说

网友Q:
朋友,这个问题不难办,你可以先拆掉刹车线圈端子,上电测一下电压是多少,如果大于100V那说明电路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变压器上,功率有点小了,如果还是80V的话(必须确认110V输入)那就是整流桥,二极管,或者是电阻的问题了。

网友R:
主要是变压器功率不够,短时间带线圈是没问题的。

网友S:
你这个小货梯肯定是没有年检的,
极不安全,
第一,你的那个只是一个简单的正反正,基本没有什么保护功能,
两个接触器,应该一下是上行,一下是下行,没有运行或抱闸接触器,如果其中有一个接触器的触点粘连了,那抱闸就会一直打开了;
还有断错相继电器也没有看到,热继也没有!实在做得太简单,完全没有考虑安全!
从事PLC、软件与单片机编程……请见我的淘宝:http://lzpj.taobao.com/ QQ:1780085948 梯形图转单片机软件QQ讨论群:64143408

网友T:
电箱好乱,整整吧,

网友U:
33楼说得有见的。安全第一

网友V:
~~~~~~

楼上跑题了哈,一个两层的小货梯而已,一般自己装配的话,基本几个行程,加个热继保护就成了~~~

网友W:
应该是整流电路啊

网友X:
全波整流后有效值110*0.707=77V

网友Y:
各位都有道理看是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对的。

网友Z:
一楼正解

网友AA:
一点也没错啊,全波整流以后的电压就会降低啊
在输出部分应该是两个防止反向回流的稳压二极管 ,所以80V很正常。
绿色的微笑

网友AA:
KD1是防止反向回流的,KD2应该是稳压二极管。
绿色的微笑

网友AB:
AC110整流后加电容滤波直接接抱闸就可以了,这种线圈额定是DC110V的,我就经常这样做的

网友AB:
说明书上说:开闸电压DC110V,维持电压80V.

网友AC:
110V交流桥式整流后得到的理论电压是99V。这是空载下的电压。带了负载后电压会有下降,根据负载的轻重降的电压多少会不一样。实际使用时加载抱闸线圈上的电压就可能是80多伏,这个跟有没有加接续流二极管没有关系。

网友AD:
走过看了

网友AE:
引用 网友AA:
KD1是防止反向回流的,KD2应该是稳压二极管。
如果是稳压管的话请问限流电阻在哪?整流输出电压在负载不同的情况下输出电压是不一样的,跟变压器内阻、整流器内阻、和负载电流的大小有关。

网友AF:
18楼的正解,

网友AG:
kd1是防止反向串流。kd2不是稳压管就是一支继流二极管。

网友AH:
跨过的,学习一下

网友AI(2012-03-23):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

网友AJ:
你搞乱了,我一看就知道,你画的整流桥是提供控制电路的。大的才是电磁刹车整流,如果是单波整流差不多是80V,一个为续流用。那个R也应该不是那样接的。自己好好查查。

网友AK:
kd2是80V的稳压管吧

网友AL:
从实物图上看,整流桥应该没有串在刹车线圈电路里。因为那两个二极管的体积比整流桥的体积大得多,而且还有散热片,而整流桥没有散热片。它们的电流是一样的,整流桥根本就散不了热。那两个二极管应该一个是半波整流二极管一个是续流二极管。

网友AM:
kd1, kd2极性反了

网友AN:
16楼和18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