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坏了!

楼主(2011-10-23):
我FX1N-40MR的PLC电源有,输入点全部没了反应,不知道是哪里的故障啊!

网友A:
COM口坏了吧

网友B:
换新的好了

楼主:
换新的还讨论干嘛!就是交流下技术嘛。

网友C:
监视程序看能正常工作么,能的话,就是com口有问题

网友D:
用个外在高于16V电压进X看看有没有反应,有可以肯定COM有问题,如果没有换个I/O板

楼主:
奇怪的是,PLC没有报错。

网友E:
有可能是内部24V正极连接到内部输入公共端的保险丝坏了,我以前碰到过,拆开量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2012-01-27):
对公共线坏l了,接好后一切正常。等于是捡到一百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