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求思路!!!

楼主(2011-10-24):
我有一个传送平台,平台平均分为5个段
最后一个段是用来检测的该段物品上的重量的,然后根据这个重量与设定重量来决定需要变换的速度,但不是立马变化,当到这段物品到达最前面的一段时,速度才开始变化
一直这么循环
有没有高手、大大有好的思路指点下小弟啊???

楼主:
自己先顶下,求高手出现!!!!!!!!!!!!

网友A:
考虑一下用移位指令.

楼主:
这个貌似不太好用。。。。

网友B:
根据我的理解,就是称重信号调整速度,但是不是立刻调整,需要当该物体在第一个位置开始调整,可以根据距离/速度得到相应时间,延时调整速度,因为距离一定,速度值也有算个时间很方便。

网友C:
我想的是用比较指令。与设定重量比较后控制各种速度,与第一工位比较后,速度起作用。

网友D:
不懂,帮你顶上去

楼主:
用时间不好做,应该这个速度是一直在变化的,用距离/速度得出的时间是不对的,距离可以是5个平台的长度,所以。。。

网友E:
2楼说的,有道理,考虑一下用移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