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传感器改成NPN传感器,信号线接入PLC输入点一直亮

楼主(2011-10-24):
PNP输出线和负极之间串一个24VDC的继电器,再引一负极线通过继电器的常开触点输出,作为NPN传感器的输出线,原正极和负极照样接。输出线接到PLC输入点,该点就亮,但传感器没有碰金属体,(即使传感器碰到金属,该点没有变化,还是亮)这是为什么,该如何做了?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PNP正极和输出线接中继线圈

网友A:
或者PNP可以接个下拉电阻,同样可以实现信号转换功能

网友B:
首先确定PLC用负极做信号可以吗? 日系和欧系的PLC是不一样的。
你的信号是中继控制的,中继动作了吗?
如果没动作 但PLC有信号 那就要检查线路 和输入点有没有问题了。
如果有动作就要检查中继的电源哪来的。

网友C:
看看你的PNP传感器是不是常闭型的

网友D:
这很正常啊,NPN是常开的啊,但改成PNP的就是常闭型的了,当然灯一直是亮的啊!!!!
工控基础不是扎实。
绿色的微笑

网友E:
一个共正,一个共负,换了直接用肯定有问题拉

网友F:
信号反了,加一个中继转换吧

网友G:
其实很检单,学学

网友H:
在这提醒一下下楼主PNP传感器输出是没有负极滴
下图是把PNP传感器的输出转换成负极的小办法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I:
pnp传感器改成NPN传感器,接线也要改下

网友J:
其实,用两线常开,不就行了,红接正,黑(兰)接信号,原负端不用,我们都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