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我得笔记本装不起三菱编程软件啊
lizhihua

楼主(2011-10-24):
我现在把几个版本的软件都下了一片,但是都装不起,问一下版主是什么原因、是我的笔记本系统的问题还是什么。

网友A:
有些软件WIN7不能装

网友B:
你是怎么装啊 不会了我们装都没有事啊

网友C:
我是xp换win7才可以装的,太奇葩了

网友D:
我的W7可以,如果你已经装过了三菱软件的,要把软件删掉,而且还要把清册表上的三菱文件夹删掉,之后再重装软件,安装时全部才用默认,不能安装有中文的文件夹。

网友E:
换个2000的系统
lizhihua

楼主:
我的是新笔记本,就是现在我重新装了个W7的系统才把它装好,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F:
呵呵呵 绝对的系统问题 换个系统就ok

网友G:
我的是winy7啊,什么都能装啊

网友H:
怎么我的笔记本装不了三菱编程软件啊?
怎么我得笔记本装不起三菱编程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