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4):
三菱F940GOT-LWD如何进入系统菜单,是不是进入系统菜单就可以更改显示语言那,

网友A:
通常同时按屏幕的右上角和左上角,或者对角按就能进去。
但也有时做了设置,不让进。
改语言的确是在系统菜单里改。

网友B:
三菱F940GOT正好前两天用了下,它的进入是设置屏幕四角的其中两个点同时按下进入,但是通常 我们不知道是那两个角的点
所以可以同时按下屏幕的四个角,这样就可以出现菜单了

网友C:
也有时做了设置,不让进。

能用办法进去吗???

网友D:
如能与电脑通讯,可以在软件内的系统设置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