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F940GOT上载到电脑出现错误

楼主(2011-10-24):
F940GOT上载到电脑出现《接收到非法字符》。是韩文,是不是要软件也是韩文的才可以上载?

网友A:
有可能是文字不兼容
你可以试着先进屏的系统菜单,把系统语言改成英文试一下。

网友B:
非法字符你不用管它,这是因为屏幕编辑的字符和你电脑的字符不一致。这就是个显示,不用管它。

网友C:
应该是字体不一致 这个应该不会影响你上传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