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S7200断电后上电stop亮 run不亮,不能自启动

楼主(2011-10-24):
我的S7200 224的CPU,为什么在上电时我用软件点启动能够正常启动,在断电后在上电,CPU就在停止位为什么不能直接在运行位,还需要再用软件启动?急!!

网友A:
要在运行模式退出编程软件

楼主:
试过了,在运行中退出,但是断电后上电,还是在stop状态

网友B:
因为你用软件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