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cP1h读出 程序如何保持原程序保持寄存器的值

楼主(2011-10-24):
大家好
我通过usb数据线读出CP1H的程序,里面用到保持型数据寄存器,如何将寄存器的值一并读出来,
一并传到另一台机上,省得重新设置了,
多谢指教。

网友A:
1、链接你的PLC,然后选择内存
2、从PLC中上载需要上传的内存区域
3、保存上载后的内存区域
下载过程类似,只不过选择传送到PLC而已。
下载积分:+3(在肇兴)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1(3708407) 热心助人

网友B:
1楼祥解,值得学习]

网友C(2012-03-18):
学习了,谢谢
夜游神

网友D:
一楼的真NB

网友E(2012-07-07):
如程式有加蜜可内存卡传

网友F:
一楼真是热心人,学习了

网友G(2012-0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