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10-24):
安川伺服控制器和伺服电机,按下启动按钮伺服控制器已经在RUN的状态,电机不转,测量电机内阻,绝缘均正常,连线没问题,咋回事?

网友A:
参数设在速度模式的话还要给定0-10v电压才能转
學無止境

网友B:
什么方式控制的

楼主:
在电机侧都能量到三相电压

网友A:
电机侧能量到电压只能说明电机已通电锁定,要旋转的工作条件没给,电机只是定位在这个地方,手是转不动的。楼主还是先看懂说明书再研究吧,不然我们说的对错也不知道,自己还搞得晕头转向。
學無止境

网友C:
自己没搞明白,,,你肯定有条件没给上,,,使能有没给上,,如果你认为电机有问题可以不带信号,,手动运行测试下,,,具体操作你可以查下手册试运行那节,如果这个不能动那就是电机或驱动器有问题,,否则就是你那个信号没给上,,

网友D:
参数应该你设置对,看看你控制模式是什么控制的

网友E:
有没有故障报警代码?
郑重声明:本人资历有限,所作回答仅供参考,期待广泛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