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bview和三菱PLC

楼主(2011-10-24):
哪位大侠做过labview和三菱PLC的连接,小弟想通过串口读取PLC的数据,需要安装PLC的驱动程序吗,还是在LBBVIEW里已经内置了PLC的驱动,直接通过VISA函数进行串口设置,读出数据就可以吗,忘赐教,谢谢

网友A:
1.安装MX Component
2.labview select active object
3.create control
4.select plc type
5.find vis test

网友B:
二楼说的是可以的,只不过MX组件LABVIEW版本的ACTIVEX做得不尽完美,批量写软元件数据不行,只能进行简单的置位复位,单一点读写数据

网友C(2011-12-30):
原来都是 高人啊 我现在正在做 欧姆龙PLC和LABVIEW的通讯 走到也是VISA协议 硬件是USB 链接
到了先下面就卡住了

网友D:
labview也和PLC通信啊 高人啊

网友E:
MX component~~~很是强大 在工控网上下一个软件和编程手册 你就会明白很多~

网友F:
这个是可以做的,不行的话你找NI的客服,他们的服务还是相当好的,前题是你有正版的LAB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