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三菱FX2N,MUL乘法的问题

楼主(2011-10-24):
请教各位大虾:
我是新手,问题是:
下面用三菱FX2N(C)写的,输出的D0、D1、D3、D4都是48,而D2却是0,为什么?
(MUL乘法和DIV除法都有类似的问题)
请各位老师帮忙诊断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M8000
---| |-------|---------------------------------[MUL K6 K8 D0]
|---------------------------------[MUL K6 K8 D1]
|---------------------------------[MUL K6 K8 D4]
|---------------------------------[MUL K6 K8 D2]
|---------------------------------[MUL K6 K8 D3]

网友A:
有这样的可能吗?你把监控到的画面发上来看看啊。
!!!

网友B:
楼主,貌似数据寄存器的编号重复了~~~MUL指令出来的结果是32位的,也就是说MUL K8 K6 D0出来的结果存在D0和D1中,而你下面的程序。。。。。
下载积分:+2(sinun) 热心助人

网友C:
楼主木活干啊,研究这样的问题出来忽悠观众.
使用MUL乘法指令时其运算的结果:
源数据是16位的:结果是以32位存于D0中,D0是低位,D1是高位;就是存于D0时,D1已被占用,不可以再存其它数据了.
若源据是32位的结果存于D0,那么D1,D2,D3都已被占用,不可以再用来存储其它数据.
下载积分:+3(sinun) 热心助人

网友D:
没看手册惹的祸。

网友E:
用乘法或者除法建议用4个寄存器放一个数据,就是跳开4个寄存器再放一个数据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高手的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F:
分别放在D0 D2 D4 D6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G:


网友H:
以后要注意啊

网友I:
每天都能看到三楼的回帖,来解决我们的不懂的地方, 谢谢
新人一个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