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4):
三菱FX2N-64MT的plc的输入电源L和N端子直接输入照明电AC220V可以吗?输入端子com和x直接通过控制开关导通就可以吗?输出con和y要接DC24v吗,接DC12v可以吗?能不能接AC24或者AC12呢?望大师赐教!

网友A:
AC220V都一样的,肯定可以啊
  • 下载积分:+2(plc学者) 热心助人

网友B: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C:
    FX系列交流供电AC85~265V
  • 下载积分:+2(plc学者) 热心助人

网友D:
    那个L,N可以接照明灯,证明你的是220供电的,COM和X可以直接接开关,如果X和COM接通证明X点有输入能采集到输入信号
    输出Y和COM不要接电源,当Y有输出的时候表示你的那个Y点与对应那个COM点接通,如果你接24V证明你Y与24N有24V电压差,不知道这样说你能明白不
  • 下载积分:+2(plc学者) 热心助人

网友E:
    L  N接PLC 用电。PLC上面有标注电压类型与范围。输入端X一般用24VDC做输入信号(一个接X,一个接输入端的公共端)。输出端电压要看你接的负载是用的多少伏的电压,COM1,COM2,,,,表示公共端,每个公共端对应几个相应输出接点。如果com1接220VAC则COM1对应的输出接点输出电压为220VAC.COM2接24VDC则COM2对应的输出接点输出电压为24VDC.PLC只输出ON与OFF,表示接通与断开。自身不输出电压,根据负载需要,用外部电源提供。FX2N-64MT输出端有没有DC24,如果有则表示本身通电后可提供24VDC电源。大家共同学习。
  • 下载积分:+2(plc学者) 热心助人

网友F:
    三菱FX2N-64MT的plc的输入电源L和N端子直接输入照明电AC220V可以吗?
        可以的,L和N端子,本来就是AC220V电压

    输入端子com和x直接通过控制开关导通就可以吗?
       可以的,com和x之间加控制,就是开关作用。

    输出con和y要接DC24v吗,接DC12v可以吗?能不能接AC24或者AC12呢?
        不一定要接DC24V,看你的要求,DC电压或者AC电压。

        希望可以帮到你
  • 下载积分:+2(plc学者)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6楼大师的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