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伺服电机运转时发抖怎么回事。如何调

楼主(2011-10-24):
应该是参数的问题吧。

网友A:
也有可能是附近有干扰源

网友B:
首先改变速度,确认是否共振原因!

楼主:
谢谢大家。我改变了下参数好了。更改的是P34=186.。就好了。原来是500多。呵呵
三菱伺服电机运转时发抖怎么回事。如何调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