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运行频率一直不变的问题

楼主(2011-10-24):
今天遇到个奇怪的问题请教下各位大师帮忙分析下原因:之前我们的一条生产线有20多个D700的变频器,由ACPU的一个PLC通讯,GT1115的触摸屏上有调频率的窗口,之前一直在正常使用触摸屏上可以调动输出频率,变频器上也可以调输出频率,但今天突然间所有的变频器失控了,都以50HZ输出,触摸屏和变频器上都无法设置输出频率!能帮忙分析下原因吗?

网友A:
改变变频器的控制模式,你先可能使用的是pu模式。

网友B:
除楼上这个原因外,也有可能是通讯故障
三菱变频器运行频率一直不变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