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扩展模块

楼主(2011-10-24):
扩展模块型号:FX2N-16EYR 输出点已坏,除了更换真个模块以外,还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如只是继电器坏,动手能力强的话,可换里面的5V小继电器试试。还可以把整个PLC换掉也行噢!呵呵!

网友B:
ls第二个方法比较好

网友C:
里面的继电器都可以单个换的,你找台废的PLC或者输入模块拆一个换上去就行了。
注意R的对R的,T的对T的
R 继电器输出型 MR EYR
T 晶体管输出型 MT EY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