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求版主帮忙解决个复杂的难题!急!!!

楼主(2011-10-25):
问题1、我用3台S7-200CPU为226CN的主机做PPI通讯,原配紫色通讯线被我不小心拆掉了,请问怎么连接这条线?(两个不带编程口的DP接头和一个带编程口的接头)
问题2、连接PPI时要不要区分接头的顺序(比如主站和从站接哪个接头)
问题3、DP接头的开关如何设置?
问题4、PLC主机上的两个串口可以随便接吗?
期待版主帮我解决问题,拜谢!

网友A:
CPU226上使用靠中间的那个编程口,通讯线三台都接上后,最后的那台要把接头上的开关设置成ON。不过事实上你不设置ON,也可以正常使用的
下载积分:+1(张红牌)

楼主:
首先要谢谢你利用宝贵的时间来帮我解决问题,但是我还是有点模糊。方便加个QQ吗?请多指教一下,谢谢!QQ:274816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