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5):
誰能幫我寫計算距離控制電路,用plc加編碼器,控制廢品回收的,開個價

网友A:
请问楼主是那的人
祝大家心想事成

网友B:
用繁体的应该台湾人。

这程序好简单,怎么还要人帮忙呢?

网友C:
说的不清楚,不能开价。

楼主:
版主,我在LA,初步接触PLC,能否指点一,二    联系m21773@gmail.com        PLC   CPM2A   编码器有多种型号.

网友B:
六安吧?装什么繁体

这次我不授鱼,只授渔。编码器计算距离的程序其实就是公式问题,公式1{实际总长度÷实际总长度最大距离脉冲数=每个脉冲的实际长度}、公式2{每个脉冲的实际长度×当前脉冲数=当前距离}

鉴于CPM系列不能使用浮点数运算,建议用CP系列的PLC
  • 下载积分:+3(乡巴佬乡巴佬) 热心助人
  • 人生的成功不在于拿到一副好牌,而是怎样将坏牌打好。

网友D:
    呵呵,看繁体字犹如在看古书,我以为又一个玩穿越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六安吧?装什么繁体

    这次我不授鱼,只授渔。编码器计算距离的程序其实就是公式问题,公式1{实际总长度÷实际总长度最大距离脉冲数=每个脉冲的实际长度}、公式2{每个脉冲的实际长度×当前脉冲数=当前距离}

    鉴于CPM系列不能使用浮点数运算,建议用CP系列的PLC

    hlq_0815 版主好厉害

网友F:
    我是进来学的

网友G(2011-11-30):
我来学一学。

网友A:
哈尔滨的可以找我
祝大家心想事成

网友H:
五楼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