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模拟量控制伺服系统怎么进行定位

楼主(2011-10-25):
如果用模拟量控制伺服电机,电机是怎么进行定位的呢?
能不能不靠限位,完成自主定位

网友A:
电压命令型数控系统就是这种方式精确定位的。
编码器信号反馈给上拉控制器,上拉控制器完成位置环控制。

楼主:
我知道数控上是用的这个电压控制定位。
但是不明白原理。
比如你设定主轴运动10mm。然后控制器输出一个模拟量。
但是主轴怎么在10 mm的地方停止呢。
如果是靠反馈的脉冲数来确定,还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呢

网友B:
就是脉冲控制,,,,驱动器肯定有这个功能。。

网友C:
必须有一个限位,要每次走完一个程序结果都不一样
模拟量控制伺服系统怎么进行定位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