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970与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1-10-25):
三菱的A970触摸屏与FX的PLC通讯不上,是怎么回事,电缆是新买的,应该没有问题,试过和电脑联机都可以通讯上,触摸屏以前都一直用过,应该不用os吧,通电后触摸屏一直只停留在设置界面,请大虾指教!!

网友A:
我用信杰OP320A和FX通讯的时候连不上
也找了很久
后来在文本上改了通讯波特率 9600改成19200就可以了
要不你试一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我已经回复在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23558.html
以后请不要一问两发。

网友C:
那肯定是设置问题了,仔细检查一下啊!PLC与电脑的通讯和PLC与屏的通讯的接口是不一样的。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