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970通讯问题

楼主(2011-10-25):
本人一个A970的触摸屏,原来因为触屏破了拿去给人维修,修回来后与原来的PLC通讯不上,于是自己动手重新安装OS,但安装过程中提示通讯错误,此通讯电缆是自己制作的,上载工程界面程序都正常,就是安装OS出错,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电缆长度2m左右

网友A:
如果能写入工程画面,并且显示,说明OS还是对的,先不用安装OS。
要注意几点:
1,连接机器设置
2,通讯驱动程序,这个是可以下载的,选择对应的PLC型号和通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