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1-C56 PLC电池没电了,程序没有了,怎么办啊?

楼主(2011-10-25):
小弟机器昨天没有动作了,一看PLC(松下FP1-C56)上RUN灯不亮了,PROG和ERR等亮了,右面还有连接的一块FP1-E40,正常的话两排LED是来回闪烁的,现在也不亮了。请了一个懂电路的朋友来看了看,说应该是程序没有了,这可怎么办啊,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啊,请高手指点啊。比较着急,谢谢了。

网友A:
楼主机器没交流电源供电吗,如果有并且没停过电,应该不是程序出问题
有交流电,停机的时候就把机器的钥匙关上了,总电源没拉下来,不过这样应该也是断电了吧,今天量了一下,电池电压只有0.05了。

楼主:
有交流电,停机的时候就把机器的钥匙关上了,总电源没拉下来,不过这样应该也是断电了吧,今天量了一下,电池电压只有0.05了。

网友B:
我遇见类似的 程序没有丢失!把程序上传到电脑,换上新电池。检查程序把红色部分的程序删除,再下载至PLC就可以了。

网友C:
应该是程序没了。

网友D:
深圳森林森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经营工业自动化产品的松下和西门子一级代理公司,代理的进口品牌产品有:日本松下可编程控制器(PLC)、日本神视传感器(SUNX)、日本松下连接器、西门子经济型伺服V80/V60、西门子变频器等。欢迎来电咨询0755-83994556-807,谢谢!

网友E:
电池没电后,程序肯定丢失。送原生产厂充程序吧。
在ERR灯亮,RUN灯还正常亮时,一个星期内换电池可保持程序不丢。PROG和ERR同时亮时,肯定无程序了。

网友F:
如果有相同的·设备可以把程序考下来再传到你的PLC上

网友G:
只要是ERROR报警灯在24小时内换电池的话,就不会有影响,程序就不会丢失。
绿色的微笑

网友H:
更换电池,把原来备份的拷进去就可以啦。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
你朋友说应该?那是不能确定是不是程序丢了,你先换电池看看,
以前我试过这问题,不过是三菱的PLC,PLC显示没电池故障,换后就没事了

网友J(2021-11-01):
松下FP1-C56 PLC电池是几伏的?

网友K:
正常情况下,没电池只是影响扩展保持区数据和时钟(部分保持区是内部超级电容保持的,只要不是长时间不通电,不会掉),程序不会丢啊。

网友L:
换电池试试

网友M:
这个电池没电会删除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