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控制器的问题,请高手解决

楼主(2011-10-25):
有一台设备,传动由3只三菱伺服电机,跟随主电机作同步运行.其中一只的编码器出现故障,伺服控制器报警停机,控制器的型号为三菱MR-J2S-200A.该控制器为速度控制模式,速度指令为外部10V模拟电压.编码器反馈给伺服控制器,以提高速度的同步精度.考虑到该机器不需要太高 的精度,拆掉编码器,让伺服控制器作开环运行也没有什么大碍.本人水平有限,不知道更改控制器的哪一个参数,可以让伺服控制器不用编码器,像普通变频器一样作开环运行?或者用什么其它的方法?只要让电机运转就行.
非常急啊,在线等解决.

网友A:
这样可以吗?不是知道你之前用的是全闭环控制方式还是半闭环控制方式

网友B:
伺服马达和驱动器有回授的问题,拆了encoder会有AL.16警报

网友C:
编码器你拆了又不能省钱???而且拆了会报警的!

网友D:
没必要拆掉啊

楼主:
回复楼上,原来是半闭环控制.主机给伺服器0-10V的指令,伺服电机跟随主机同步运转.这个伺服电机是连续长时间同一个方向同一个速度运转.不需要频繁正反转和加减速.换句话说,可以把伺服器和伺服电机看作是普通的三相电机和变频器.
回复3楼,拆编码器不是为了省钱,是因为编码器坏了,而且买不到.

网友E:
这个的编码器不能拆的。

网友F:
没有编码器运行的伺服系统 ?? 没见过

网友G:
我也没试过,你换步进就行

网友A:
不用编码器的伺服放大器是如何工作的还真没见过。
方向,速度,正反转都不需要控制,那总需要定位的吧?若不然,为什么当初设计为什么不用普通电机而是伺服系统?这不是浪费吗?
你发控制这个电机的程序上来看看。

网友H:
见过的高手多了,没见过你这样的高手,伺服电机没有编码器,还叫伺服电机吗!

网友I(2011-12-09):
这个问题有些难啊,伺服驱动说明书里只怕汉有这个参数吧,

网友J:
拆了你伺服能到吗,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K:
你们应该是误解楼主
他的意思是,编码器是给伺服电机提供,同步反馈信号的,伺服电机的速度是要参考编码器的反馈
这样的话就要看你的0-10v的速度是什么控制,是旋钮,还是模拟量输出
锁螺丝机

网友K:
可能是我错了
他说的是伺服上的编码器
那可是高手
没有编码器还交伺服
用步进
锁螺丝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