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5):
  今天用一个2048线的增量型编码器与F2N 三菱PLC做了个实验,编码器电源就接PLC地24V电源,A相接X0,B相接X1,用C252计数器计数,旋转编码器时,C252没动作,就想拆下编码器的线看下错了没有,没想到刚拆下X1就是B相,计数器动了,愿来不用转动编码器,就用B相间断接触X1,计数器就动作,一直接触不计,转动编码器也不计,那位大侠能告诉小弟原因,不胜感谢。B相接入X1,X1的灯一直亮,是不是编码器有问题                                                                          ,新传了图,  高手进来指点下。

网友A:
你接的是 双向计数器
另外看你接的线也要用相应的高速计数器
应该该成C251吧
2N的我也不太熟悉
但1N的就是C251

楼主:
C251也不行

网友B:
不同的高速计数器对应不同的接线方式,B相接入X1指示灯一直亮应该是正常的,因为编码器输出是脉冲,小动一点都会N个信号传输,我玩西门子的就是这样,道理是通用的

网友C:
编码器0V接PLC的COM,X2不接线。应该没问题。不行就用C251试一下。还不行的话就是编码器的输出方式与PLC不匹配了。

网友D:
编码器相这路短路。旋转编码器没有输出,因为短路一直导通。

网友E:
用SPD指令就可以,不用用计数器测速

QQ:84818626

楼主:
用了SPD也不行

网友F:
X0,X1都一直亮就不对了,动起来后应当是X0和X1间断的闪烁才对,一个原因,看看你的电源正极是接5V还是24V,之间是否接了电阻,电阻要去掉
信捷代理

网友G:
晶体管的网PLC输入是有正负极的。PNP或着NPN
你如果接反了,就是直接接通,这个触电相当于导线不起作用。我以前用3G的出现过,研究了好长时间才发现是这个错误。
这个应该是外围电路的错误。

网友H:
怎么会这样子呢?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网友H: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23198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楼主:
这是我用的编码器,求大侠看下是不是编码器问题

网友I:
这个编码器 要用1HC 计数模块。。。

楼主:
这个编码器用高速计数器真的不行吗

楼主:
昨天换了个编码器,用C251终于计数了

网友J:
你这个编码器好贵的。。。。。。

楼主:
是蛮贵的,法国人的

网友K(2012-01-14):
这是一个长线输出编码器,a,b,z三相差分输出,需要接个光耦接收器吧。

网友L:
我也要学习一下

网友M:
你的B 相是不是接到了C251的减计数器上了哦,用高速计数器中最前两个计数器,是单脉冲的

网友N:
不同的高速计数器对应不同的接线方式,B相接入X1指示灯一直亮应该是正常的,因为编码器输出是脉冲,小动一点都会N个信号传输,
wananjushi

网友O:
学习了, 以后也搞一个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