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5):
各位,以前一直使用CP5512,换公司后本想买CP5711,可惜价格太高。公司没同意,就买了PC Adapter. 订货号6ES7972-0CB20-0XA0.配的电脑是HP 6560b,带串口的。系统XPSP3,安装软件Step 7 V5.5。东西都刚到,今天拿着去连IM151-7CPU,在可访问节点中可以看见CPU,但是在线的话就看见鼠标一直在忙,等到最后大概5分钟左右才说不能连接。PG/PC中AUTO, MPI,  PROFIBUS等模式均设置过,反应一样。不知各位有没碰到过,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是哪个?

网友A:
这个是USB的适配器,需要从PLC的通讯口取得24V的工作电源才可以的。你还可以打开编程软件自动检测总线网络,看看能找到不。
  • 下载积分:+5(hxl202319) 热心助人

楼主:
    今天再连接了,原来不可以在DP接口上连接PLC,取下DP,直接接PLC,便可以连接。不过感觉还是很不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再连接了,原来不可以在DP接口上连接PLC,取下DP,直接接PLC,便可以连接。不过感觉还是很不方便。

    记得能走DP的。
    是这个适配器么?

楼主:
    型号是这个的,但是公司买来的不是这个样子的,应该是山寨的。

网友B(2012-02-06):
    我的也能走DP的呀.你的可能是水货......

网友C:
    DP可以连接,不过这个时候状态变了,已经不是终端了,DP的终端电阻开关要拨到关闭的位置。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D:
    不是吧,这个玩意不能联DP才对呀,我的原装的,就是不能联的,只能通过MPI直接连接PLC,是因为没有供电,而不是因为不能联DP吧

网友E:
    先通过MPI口下载组态,就可以用DD口了

网友F:
    我买的是山寨的,说能连DP口,但也连不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记得能走DP的。
    是这个适配器么?
    [attachment=73127]

    这个样子的线也有山寨的,还写着 made in germany.这种山寨线支持MPI不支持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