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如何打开plc的程序GPP的软件

楼主(2011-10-25):
为什么每次在线读取plc的时候,界面都提示指定了不能使用的COM口。请确定COM口的设置再执行?请那位高手帮忙解决啊!

网友A:
打开软件,建一个工程,点顶上的在线,点传输设置,双击左上角黄色的图标,改COM口,再点左边的通讯测试,一直到能通讯上为止。
通常的电脑从COM1试到COM5,总有一个能成功的。前提是通讯电缆要OK,PLC也要OK。

网友B:
我的电脑----右键-----管理---打开设备管理器,在里面有个-----端口(COM和LPT),在这里就能看到你连的是哪个端口了。

网友C:
确认COM端口正确,再正确设置波特率、停止位,一般就好了
如何打开plc的程序GPP的软件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