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西门子电源跳电问题请教

楼主(2011-10-26):
西门子S7-300 CPU电源(6ES7307-1EA01-OAAO)在运行一段时间后,面板电源开关会跳开吗(接线正常,送上电又正常运行) ,请问可能与程序编程有关吗?

网友A:
还真的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西门子电源模块的电源开关是否有过流保护功能,或者带编程控制。那看看模块手册或者直接看实体不就知道了吗。
但是至少一点可以明确无用户程序无关!

网友B:
学习啦。
技成培训网

网友C:
可能是有过流的问题才会引起跳电的问题,检查一下有没有模块有故障,可能会再以后再次产生这个问题。程序只会吧CPU放到STOP 状态,不会影响电源的。

楼主:
模块没有问题,现在在使用测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