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三菱A500变频问题

楼主(2011-10-26):
公司有一台精镗,变频器是三菱A500。运行几分钟后停机,显示ERR报警。检查所有外围电路都没发现问题。7搞8搞一阵后,又能用了。当第二天开机后,又再次发生昨天的故障。请教各位大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如果报的是ERR,根据A500说明书,情况如下
检查一下有没有上面所说的情况,比如RES端子,还有面板和变频器是否接的牢固。
下载积分:+2(ldq_yang) 热心助人

网友B:
看一下你的变频器复位线路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因为时间久没做清洁,里面很多灰尘导致风扇不转,电流大而报警停机。谢谢大家了

网友C:
环境要经常保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