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6):
描述:打不开
描述:不能保存
大概今年6月我装的gt-designer3(gt-works1.01b)打开保存一点问题没有,后来老长时间不用现在再打开原来的项目竟然一个也打不开了。提示:“工程文件的读取失败。不能打开工程。
可能是以下原因所致:
·指定的路径中没有工程文件。
·工程的文件夹结构被更改。
·文件、文件夹为只读或是写保护。
·工程要保存的存储容量不足。
·工程文件的数据损坏。”

新建工程保存时又提示:“不能保存工程。
可能是以下原因所致:

·保存目标不存在。
·保存目标中指定了驱动器的根目录。
·保存目标为只读属性。
·保存时存储空间不足。
·指定的驱动器损坏。
·保存时发生了其他错误。
请在其他驱动器中使用"工程另存为"进行保存。”

我确定路径没问题,硬盘也没问题。  于是我把它卸载,后删除目录的残余,后又用ccleaner清理注册表,后又用金山卫士清理,后重启,后重装,还是同样的毛病。
  于是我又下载了一个gt-works 1.14q。彻底卸载1.01b后安装1.14q竟然还是打不开,保存不了。
  我确定我的工程文件没问题,因为我上学期用的它做的课程设计。
  各位高手们,请帮忙解决呀!

网友A:
在我这里是可以打开的。

但你要注意的是GTD3创建的工程非常特别,是由一大堆文件和文件夹组成的。少了一样都不能打开。

保存工程的话,和操作系统有关,有一些系统很奇怪,不能让写文件。

你先试一下,另存为的形式,存在D盘下的一个文件夹中。

还有,安装这个程序的时候,如果有权限指定,最好要用这台电脑上的最高级用户来安装。

网友B:
试下,在根目录下,能保存吗?可能是系统语言设置不对。

网友C:
有时候,安全软件也会造成这种问题。打开前,先关闭杀软看看可以不。

网友D:
查看是否是原來的保存路徑,并確認路徑中的文件是否有缺少?

网友E:
gt3感觉不好用,只要改变了文件夹名字就打不开了,真郁闷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回复,但还是没解决。工程不缺少文件,我用的是win7 sp1。且电脑只有一个帐号Administrator,无论读,保存还是另存为,无论是D盘根目录还是里面的一个文件夹(名字纯数字少于6位)。语言默认的简体中文,我没动过。我也关了杀毒软件和所有的卫士。我全部排查过了,还是不行。郁闷死了。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操作系统更新的事,但我不想换系统,因为我C盘装了很多有用的软件。哎!

网友F(2012-05-24):
我用的gt-designer3现在就有这种情况,在别的本本windows 7系统中却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F:
而且在别的本本拷贝过来,所下的项目都丢失打不开。请高手指教

网友G:
我也是遇到 同样问题    GT3   不好用

网友H:
看一下是不是上次保存过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