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6):
使用pc和plc编程用的电缆,只要LG编程软件能通讯上,说明pc和plc能正常通讯。
然后,在威纶屏编辑软件添加设备,选择 LS MASTE-K CPU Direct  就可以在线仿真了。用这个和plc软件结合查机器故障挺方便。。。

  • 下载积分:+5(xshflove)
  • 下载积分:+5(ymmfa)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感谢分享
  • 保持每天一点小进步足矣。。。

网友A:
    终于可以啦,恭喜

网友B:
    恭喜恭喜,感谢仞3

网友C:
    没看懂要表达的什么意思

网友D:
    没看懂
    一帆风顺

网友E(2011-12-06):
    没看懂啊

网友F:
    呵呵,就是用仿真软件查plc内部的触点。谢谢。有时间我试试。

网友F:
    呵呵,我想问一下。仿真的话,是按触摸屏的数据线做通讯线,还是???
    比如说吧,我用信捷的屏,是用信捷的屏的通讯线的接法做线,直接仿真吗,用维纶的是否按维纶的屏和plc的接法做线???

网友F:
    因为两天前我用信捷的屏的仿真软件,没有跟k120的plc没有通讯上,我是用plc的232下载线,(用下载线,信捷的屏也能跟plc通讯)结果没有仿真成功;我也用过plc的232数据下载线,用组态王仿真都没通讯上。所以我想请教你一下,希望你能帮我

网友G:
    仿真很难说

    我用威纶通与光洋PLC在线仿真就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