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6):
以前都在玩西门子,最近在一套旧的设备上搞了一套三菱FX的PLC和A970的触摸屏想耍耍,到手的时候屏是破的,但可以和电脑通讯,徘徊了好久都找不到破密的方法,后来花银子让高手把屏修好了,还把密码给破了,PLC程序和触屏的程序也都上传至电脑备份好了,但试机时候发现触屏界面一直停留在控制面板的界面,不能进入工程界面。问了别人说要安装OS,于是重新安装,在安装过程中出现了通讯错误,再就一直变成黑屏,不停滴滴的报警,不知咋搞?小弟第一次玩三菱处处碰壁,又貌似给人忽悠,请求高手指点下!
1、A970的破密方法,只求知道个大概亦满足。(收俺银子的人死活不肯透露)
2、为何触屏一直显示在控制面板,是否一定要和PLC通讯上才可以进入工程界面?通讯设置已经设了都不行,因为是旧屏,曾怀疑是通讯端口本身有故障。
3、现在黑屏不停的报警该如何是好,OS应该已经被我刷坏了?
请求高手们指引!不胜感激

网友A:
OS安装,就等于电脑重装系统,你把OS刷了之后有没下载程序?如果没有,里面是空白,只能进控制面板。虽然没玩过你那个型号,我用过GT1000,很方便的啊

网友B:
你的屏幕可能被你刷OS的过程中刷坏了,在传OS时一定不要拔下通讯电缆,电脑也不能待机等操作

楼主:
刷的过程什么也没动过,问题是刷坏是否损坏硬件?怎么样才能解决啊

网友C:
再次刷一下,刷完OS,如果没有用户程序,屏还是黑的

网友D:
你的 问题,停在控制面板不进画面,应该是没有安装OS 或者没有SET UP,控制面板里面有个SET UP需要设置,黑屏可能是通信传输的时候断电了吧,这样的话要按住人机的左上角和上中间位置,待人机自动解除,如果解除不了,可能通信BS已经NG ,需要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