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菱PLC,海泰克人机,台达变频器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1-10-26):
大侠们好:
小弟新学PLC没多久,在厂内遇到一个头痛问题:
三菱PLC,海泰克人机,台达变频器 RS485 COM1是485通讯连接台达S1变频器 COM2是连接PLC的
老是出现 COM1 通讯故障!
全部变频器,485通讯线,人机,拆下来用到别的地方都没问题,但是到这个机台组装一起就有了!
求下有什么可能性导致的呢?? 谢谢!

网友A:
海泰克人机与PLC 连接,然后PLC 和变频器连接,PLC装2个口,应该没什么问题
海泰克人机的COM口好像只能用一个吧

网友B:
屏不可以的话,怎么不加一个485通讯板了?

网友C:
可能是干扰哦,看变频器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D:
同意三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