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1-10-26):
手电筒充电器坏,充电器上写的是输出直流5V,1a的。现在有个手机充电器上门写着是5.7V,800ma的,问一下,这个手机充电器可以用来充收电筒吗?谢谢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一试。

网友B:
可以的,4-5V都是可以用来给手机电池正常充电的,不过电流应该在0.5-1.0A之间最好,不过最好是用标配的

网友C:
这样搞你的电池都会费掉的。首先看你电池是蓄电池还是锂电池,如果是里电池看他标称电压多少,不能乱用的,电池有可能爆炸,最少也是涨肚子的。不懂建议不要乱整,锂电池很危险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电池是锂电的,不知道会不会充爆

网友D:
当然可以啊,只是最好不要经常使用,如果难得用用还是没有多少问题的,由于电压高了,对电池的寿命会影响的。
绿色的微笑

网友E:
可以的,每次充电时间不要太长就可以了

网友F:
可以的,但要注意正负极

网友G:
支持楼上的哥们

网友H:
充完后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I:
本人认可3楼的,电池不能乱用冲电器,有的楼上说可以时间短点,那是人为很难控制的,建议不能用比较好!请其他有这样的问题,一定要选相同电压电流的电源才能用!

网友I:
本人认可3楼的,电池不呢乱用冲电器,有的楼上说可以时间短点,那是人为很难控制的,建议不能用比较好!

网友J:
没有问题可以用

网友K:
不可以用,手电筒内大部分是铅蓄电池,而手机电池多为锂离子电池,一个是恒流充电,另一个是恒压充电。绝对不能混用,非常危险。

网友L:
应该可以吧

楼主:
我的手电筒就是锂电的。还没试呢,今天充电试试效果

网友M:
引用楼主lzhpsky于2011-10-26 11:16发表的 充电器的问题请教大家。 :
手电筒充电器坏,充电器上写的是输出直流5V,1a的。现在有个手机充电器上门写着是5.7V,800ma的,问一下,这个手机充电器可以用来充收电筒吗?谢谢

可以只是冲电流不大,时间要冲比较长,但电池寿命也比较长,但要是冲电器质量不好的话,长期过载的冲电冲电器也比较容易坏

楼主:
充电测试完毕,可以充进去,就是不知道什么能充满,原先充电器有个指示灯,电池满了,绿灯亮,现在这个手机的充电器没有灯指示,只能自己算时间了。
如果我忘记了拔下这个充电器,会不会充爆电池呢?

网友N:
最好不要用,有的充电器质量太差,没有稳压,没有隔离,没有保护。很容易出问题,小心为妙。

网友O:
电流小 冲电的时间就会长

网友P:
你冲来试试就知道了啊。怕什么

网友Q:
完全可以,比原来的还要好,理由是手机充电器有保护电路。

网友R:
应该可以的,但是对电池没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S:
建议你还是买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