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指令)

楼主(2011-10-26):
请问BIN指令是不是把二进制转换为十进制,此指令如何正确理解。谢谢!

网友A:
将K2X000(X000~X007)之BCD码值转换成BIN值传送到D10,看指令说明就有了啊!

网友B:
对三菱的PLC的指令说明没有理解啊!1楼说的不错啊!三菱PLC用户手册中说的很明白啊!
绿色的微笑

楼主:
吸取教训,好好看书,谢谢大家!

网友C:
三菱指令

网友D:
这是一个数字开关,“8、4、2、1、”码变成2进制后,存在D10的一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