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6):
你好~!谁能帮我写一个T图
      已知 步进马达轴心直劲 6cm 步进脉冲 2000 求如何在0.3秒内让马达走10cm
拉 切 料用的
      FX1S PLC  QQ  1104600024

网友A:
脉冲数定了,如果在单位时间内达不到移动距离,就得考虑改变带轮的直径了

网友B:
你的传动是什么的啊!是丝杠位移还是皮带传动,如果是丝杠传动就比较容易实现,如果是皮带传动还要计算两个带轮之间的比例,还要将每圈的长度换算成脉冲量,用PLC的指令来驱动就OK了。丝杠的话只要知道丝杠的螺距就行了,例如6mm. 10cm就要转100/6 圈,100/6*2000=100000/3 =33333个的脉冲总量。频率可以如下计算:33333/0.3=111110p/s
    可以用PLC的几种指令都可以控制了,就能保证0.3秒行走10cm
  如果是皮带传动计算要复杂一些,但原理是一样的。
这个程序不是用周长来算的么
还有 100/6*2000不是=33333么 怎么会=100000
那个3是哪里来的 ?
绿色的微笑

网友C:
楼主别忘了步进电机的响应时间。如果脉冲频率高了,加速时间短的话,步进电机可能不能正确的走到指定位置。也就是说会丢步。
热心助人  请问能给建议么~
这个程序的限定时间只能在0.3秒内完成~

网友C:
楼主能不能把步进换成伺服呢。
热心助人 你好用伺服的话成本有点高

网友D:
按你所说直径,也就是一周至少运行3.14*6=18.84厘米,也就是说10厘米需要0.5圈多一些,三秒钟,也就是每秒60这样。这个速度已经是很低的了,所以是满足的。只是电机转一圈运行多少,这个还与你的带子材质,厚度等有关系,理论计算加测试测量脉冲当量来确定

楼主:
5楼~你好~我要的结果是0.5内转0.5圈左右~我上了一个图片能看的见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