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讨论下三菱M8039的作用?

楼主(2011-10-26):
请各位高手讨论下三菱M8039的作用?在下不太明白怎么用

网友A:
M8039 ON,以D8039设定的参数作为恒定的程式扫描时间.
下载积分:+1(jerryzengxy)
下载积分:+1(fei1436) 热心助人

楼主:
可是我做实验怎么感觉不对呢

网友A:
当实际扫描时间大于D8039时,以实际扫描时间为准.
用恒定扫描时间方式,其实是人为增大扫描时间,不是来减小的.
下载积分:+1(jerryzengxy)
下载积分:+2(fei1436) 热心助人

网友B:
M8039:以1ms为单位恒定扫描模式,D8039是指定的扫描时间,以上程序的意思就是M8039变为NO后要等到20ms后才执行循环运算
下载积分:+1(jerryzengxy)
下载积分:+1(fei1436) 热心助人

网友C:
路过,学习了。
下载积分:+1(jerryzengx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