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安装完成后,如何进行仿真?

楼主(2011-10-26):
Gx works2 安装完成后,如何进行仿真?这个软件必须连接plc么,我启动调试的时候提示plc端口未开启。是不是需要单独下载仿真软件,就好像gx developer一样要下载仿真插件?望高手指点!!!!
!!!

网友A:
点顶上的调试,点模拟开始

网友B:
点击菜单栏中的调试,再点模拟开始/停止就可以了

网友C:
同意以上说法完全正确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网友E(2011-11-26):
我没有用过,路过看看!!!!!!!!!!!!!!!

网友F:
正想安装GX8.86版,又怕像安装了GTD3后原来GTD2仿真功能却消失了,彷徨中

网友G:
GT 3 自带仿真的 与GX一起使用要求 GX版本比较高,最好用GX works 2

QQ:84818626

网友H:
直接点击模拟开始/停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点顶上的调试,点模拟开始
GX WORKS2自带仿真的吗?可以用GX DEV2的仿真吗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J:
我来安装下,试试!

网友K:
点击模拟开始

网友L:
我怎么就安装不了呢?老提示PD错误

网友M(2012-03-08):
我也没研究清楚

网友N:
我也正想装GX8.86呢,能用哪个仿真
浮躁的社会

网友O:
自带模拟,不带的可以自己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