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仿真软件上怎么看出特殊指令M8013在动作,如下图!

楼主(2011-10-26):
俺刚接触PLC,,有很多不懂,, 比如下面这图
我在软件上强制X0 ON 后,Y0有输出,但是它一直输出,不是照M8013指令那样隔1秒输出一次
请师父解惑??

网友A:
看不到图片呢?
我刚来这里,,,不知道怎么上传图,,我说下指令吧
很简单的就是:
LD X0
ANI M8013
OUT Y0
END

网友B:
图片?
我刚来这里,,,不知道怎么上传图,,我说下指令吧
很简单的就是:
LD X0
ANI M8013
OUT Y0
END

楼主:
我刚来这里,,,不知道怎么上传图,,我说下指令吧
很简单的就是:
LD X0
ANI M8013
OUT Y0
END

网友C:
M8013 是1S钟吗脉冲吗
要是的话会动啊

网友A:
程序没错,看一看你的仿真软件有没问题。

网友D:
关掉仿真,再重新开始

网友E:
呵呵,我试过能行的,可能是你的软件问题吧

网友F: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