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器供电

楼主(2011-10-26):
步进驱动器直流供电有分正负吗?

网友A:
分正负啊, 标号上有+ -,这样区分

网友B:
晕倒,说明白。

网友C:
要区分,详细看看驱动器手册。

楼主:
非常多谢各位师傅!我知道了,特别注明要分,没有注明就不用分

网友D:
我是个菜鸟 厂里用的是用的110 AC 不分正负

网友E:
AC原则上不用分。
DC必须分清+,-极性。

网友F:
这问题 问得好

网友G:
当然分啊,注意到控制器上的Pul+ Pul-吗?

网友H:
肯定要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