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EB8000怎么调用不了自己写的键盘

楼主(2011-10-26):
(无正文)

网友A:
系统参数设置→一般→增加键盘
下载积分:+1(liudehai)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我是先打开另外一个有键盘的程序 然后把画面上的元件全部删掉的
在新建一个数据输入 就可以调出键盘的 并且以后都可以调处键盘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对于有键盘的程序 可以到威伦的官网去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