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电源部分烧毁,应急措施

楼主(2011-10-26):
三菱FX1N-30MT 电源部分烧毁
直接把DC24V开关电源正负级接到 PLC输出端的24V电源端口处
PLC也能正常运行
最近才发现的
别丢我臭鸡蛋

网友A:
看来楼主的PLC没有用过外接电源呀

网友B:
用外24V太正常了

网友C:
这是常用的应急方法

网友D:
fx的com接p24或n24都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x的com接p24或n24都可以
以后你就会明白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PLC内部不是还有个5V电源么?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F:
你是怎么判断电源部分烧毁的啊,也许就是电源输入部分的接线柱由于使用过程没有接好,长时间发热,造成接线端子脱落,我以前就经历过,后来没办法将PLC的外壳打开,重新焊接一个引脚出来接入220V就IOK了。你的也许就是这样的,仔细检查吧,其实PLC也可以外接电源啊,不足为怪。
绿色的微笑

网友G:
可以外界一个电源吗
plc工作电压是5v呢

楼主:
绝对烧了 冒烟了

网友H:
很多plc的5v电压是由24v再转换到5v的,这类plc可以直接用dc24v供电。
學無止境

网友I:
最好是断开内部的电源线,以免烧坏的电子元件原件放电。

网友J:
冒烟很正常,我们曾经用了个三菱Q系列的plc,也是冒烟了(没有加保险及什么任何措施),但后来使用一样正常,还有遇到三菱伺服也冒过烟,也还是没有坏,三菱啊,三菱,我太佩服你了,自我保护做得真好!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K:
真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