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

楼主(2011-10-27):
台达变频器VFD-B系列(1.5KW),当频率给定是8Hz时,变频器面板上显示13.6V,工控机监测数据也是13.6V,但是用万用表测量有30V,以哪个为准?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jxh668

网友A:
表的测试方式有很多种,高频,工频;峰值,平均值

网友B:
2楼说的有理,频率不同一样会测试不准的

网友C:
当然是变频器上显示的正确啊!它通过本身的输出部分检测出的电压,你接入负载后,频率也不是工频信号,所以你用万用表检测的电压是不准确的,楼上说的对啊!
绿色的微笑

网友D:
万用表测变频器相关参数 基本测不准

网友E:
换指针表试试吧

网友F:
指针表测应该准确,数字表测不准变频电压的

楼主: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