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编码器+PLC测量角度如何编程序

楼主(2011-10-27):
我想用编码器+PLC测量角度不知如何编程序请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A:
以FX为例,有几个X是高速脉冲点
编码器接上去,旋转时高速计数器收到脉冲。
一圈是360度,所以最好选择360倍数的编码器,比如就刚好用360线的。
如果是更多线数的要在PLC里计算一下,这就就知道是多少度了。